新手求助!!!路过的进来指点下 谢谢

楼主(2013-10-20):
求助各位 大侠!
海泰克人机界面PWS5600T 与三菱PLC FX系列, 两者之间也通信成功, 人机界面上输入的数值传不到PLC里面!而且一断电人机界面上设定的数值归0 了,
例 人机界面 设定的数值输入按钮 属性 变量写至 D100 ,其他没设置!
PLC中 是 MOV D100 D50
还需要设置那里 或者 我没设置对? 还需要设置配方什么的吗?
刚弄人机界面 虚心求教,,, 请赐教 感激涕零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通讯是成功了呢?

网友B:
传不到PLC,只是你的地址设置不对,或者是进制不对(16进制 10进制 浮点),不能断电保持的只是你没有用到PLC里面的断电保持区域,不是你触摸屏的关系,触摸屏的一般不会做成记忆的.

QQ:84818626

网友B:
还有你上面的指令是D100 传到 D50的D100的值肯定不会变的

QQ:84818626

网友C:
你说的一断电就恢复0,可以告诉你是因为你没使用断电保持型寄存器。至于你说传不到PLC里面,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所以不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