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900变频器复位与惯性停车反逻辑怎么理解?

楼主(2013-10-20):
请教大侠:丹佛斯2900变频器复位与惯性停车反逻辑怎么理解?我看了很长时间也没看懂,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停车后反转一定时间后才停呢?因为我这个行业用到的放卷,停车的时侯就是会反转一下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