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各位大神,俺有个问题需要指教,先把项目要求描述一下:
1.流水线上产品连续不断往外出,不能停。速度在2~10米/分钟
2.编码器贴在产品表面,计量产品的速度和长度。当然流水线传动由变频器驱动,也可以读出流水线的速度。
3.编码器计量长度达到1米后,气缸推动刀具切割产品,此过程刀具边切割和边产品同步移动。结束后气缸刀具回位。
4.伺服驱动刀具和产品的同步移动
疑问:
1.根据编码器的实时值计算编码器的速度和它的位置值,
而伺服电机跟踪也要根据编码器实时改变速度值和定位值
这样做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伺服电机追踪编码器的过程中,伺服的位置值和编码器的位置相差多少?
伺服电机的运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停顿现象,因为伺服始终在追踪编码器,肯定滞后。
3.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我头一次做追剪。

如果用200PLC+EM253位置模块+普通伺服驱动器可以实现同步随动系统(电子凸轮)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纸板生产线的横切机

网友B:
追剪的话就要用到运动控制器了,运动控制器基本上都有同步功能,几步程序就搞定了,台大的,或三菱的都可以。
台达A2系列有电子凸轮,可做追剪,不用运动控制器。但有人说那是骗人的,A2伺服还得加20PM才能做追剪。搞的我也是稀里糊涂的。
QQ 20471661

网友C:
脉冲若是输入到PLC然后你自己控制伺服的速度,我估计这个比较难,因为你需要采样然后你需要转换控制伺服
这个的基本上用带飞剪功能伺服或者是运动控制器,不然你调试时间都抵不过控制器的差价了
你说的是电子凸轮控制吗?
哪些型号的伺服驱动器有这个功能啊,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

QQ:84818626

楼主:
如果用200PLC+EM253位置模块+普通伺服驱动器可以实现同步随动系统(电子凸轮)吗?

网友C:
基本我使用运动控制器来实现的,好像三菱的有款伺服带有控制器的,忘记型号了,带有同步编码器接口,可以使用增量式的编码器的,不用做凸轮,只要设好电子齿轮,使用虚轴就可以了,程序的流程自己来写,估计不会很困难的.
运动控制器,貌似要上万吧,老板不会同意的。打电话给三菱,说可以用Q系列PLC+运动控制器+伺服,但价格有点吓人。三菱有款MR-J3B的有电子凸轮,不知道行不行。

QQ:84818626

网友D:
我听说过彩钢板厂做的追剪,编码器检测数值快到设定值时,气缸压紧彩钢板,追剪系统就固定在气缸上的,然后追剪系统随着彩钢板一起运动,到设定值时,开始切割,切割完成后,气缸松开,追剪系统复位到原始位置。他们都没有用伺服之类的。
我们的产品是岩棉,很软,没法夹住,而且速度也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除了做电子凸轮,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E:
电子凸轮,可以选用意大利的伺服驱动器,本身集成了一个电子凸轮
台达A2系列伺服说是有电子凸轮,价格也不错,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比同等的欧洲产品便宜多了

网友C:
我看的电子凸轮貌似不行的,我看你需要的是用编码器做同步,在什么时侯做同步,什么时侯去同步然后回原点,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就行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