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RT,看下图,求解释。PLC型号:FPX-14CT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DT12283还是用户数据啊,具体内容要看程序编制

楼主:
请注意看,这段程序是松下PLC内部的,

这段才是我写的

有可能对松下的解密有帮助,大家都去研究一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FPX-C14 用户数据寄存器 DT0-DT12284,用户可以修改,没法保密。

莫烦恼,蓦直前进!

网友B:
DT12283是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
凡事先不要断定结果,只要有心尝试,不管结果是否如你所愿,生活总会给你惊喜!

楼主:
但是不知道松下内部怎么会自动生成这段程序,这段程序的作用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2021-09-24):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松下内部怎么会自动生成这段程序,这段程序的作用是?

这段程序的作用是校验码,方便编程软件识别PLC里的内容是否跟电脑上的一样
不一样时在线监控,就会提示要编译下载,一样就直接进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