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教海泰克软件中元件中参数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3-10-21):
在元件参数中这个功能与状态代表什么那?如何进行设置?谢谢!

网友A:
多看看说明书。功能:指按钮按压时是ON(通),OFF(断),保持型(按通放开断)还是交替型。状态:指按钮通断状态。

网友B:
说明书上面介绍的一清二楚了哦
嬀猀:21]嬀猀:21]嬀猀:21]嬀猀:21]嬀猀:21]嬀猀:21]嬀猀:21]
网上搜,大把的有!!!!!!!!!!!!!
设置ON,就是按下就ON
设置OFF,就是按下OFF
保持,就是原来是什么状态,就是保持什么状态(按下去ON,松开就OFF了)
交替,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
状态:好比旋钮式开关有好几个档位 0→1→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