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中软元件内存值如何直接修改?点击数值显示字符串输入,

楼主(2013-10-21):
点击数值显示字符串输入,输入数值会变,如输入5会变成53.应该怎样解决?

楼主:
怎么没回复的呢?都是路过吗?

网友A:
引用楼主琴岛工控于2013-10-21 10:28发表的 三菱程序中软元件内存值如何直接修改?点击数值显示字符串输入, :
点击数值显示字符串输入,输入数值会变,如输入5会变成53.应该怎样解决?
输入5变成53的原因在于:软件将数字5作为字符处理了,也就是作为35H,10进制就是53.
貌似没有什么方法能改变这一现状,或许你可以使用FILL功能来填充单一寄存器的10进制值。
Good Luck~

网友B:
这个也需要补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