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mm和3mm钢化玻璃的平整度区别

楼主(2013-10-21):
各位前辈好,我们公司有个压合装备,在压合前要进行真空吸附,之前我们一直用的是3.2mm的钢化玻璃,一般如果弯曲程度不打就可以吸附住,可是换成4mm的钢化玻璃稍微有些不平整就吸附不了,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处理好,才能使它也可以吸附住4mm的玻璃。。。

网友A:
4MM的重,相同吸盘当然容易吸不牢。换大吸嘴或多增加写吸嘴。

网友B:
首先如果说压力差一定,那么有F=压差乘以面积,所以总曾加面积可以增加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