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3-10-21):
变频器有工频转换的时候需要接零线么,零线是接到变频器那个端子上

网友A:
要看什么变频器了,一般有接零线和地线。

网友B:
没见过没接零线的。。暂时。。

网友C:
变频器可以接零线吗?好像没有吧

网友D:
暂时末见变频器接零线的。

网友E:
你用单项220V的变频器 接N就可以啦 有的变频器接L1,L2

网友F:
220V在国内要。

网友G:
我支持5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