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大家好,我想用OMRON CPM1A编写一个定时程序

楼主(2013-10-21):
PLC为OMRON CPM1A 只需要一个检测点,检测到物体后,有一只继电器输出,然后等待60毫秒左右后,断开输出.即是一个定时器电路.有能帮忙一下吗?新手.

楼主:
你好,多谢楼上.我先试一下.若要改时间,是改那里的参数

网友A:
#60表示60毫秒,修改此数据就可以修改时间
下载积分:+1(chenyejia)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表示60毫秒,修改此数据就可以修改时间
tim的时间基数是0.1秒,你这个60是6秒

楼主:
为什么按以上编出来,有红色程序

网友C:
是否两个程序没有分行写呀。
大家好,我想用OMRON CPM1A编写一个定时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