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我有两台变频器一年多没用了。如果再用要作怎样的处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拆开清干净粉尘,阳光下暴晒4小时。

网友B:
不要马上上电,除尘 除潮湿 测下在上电。

网友C:
先看看外面是不是很干净,如果放置的环境比较干燥的话,可以上电,但不能启动。待半个小时空载启动看看,什么反应。

网友D:
要先预充电半小时

网友E:
如果放置的环境比较干燥的话,可以慢慢升高电压到额定值,通电时间在10小时左右;如果潮湿的话,必须烤潮后,再通电!

网友F:
须除尘除湿,然后用万用表仔细检查元件有无漏电短路开路,电容是否失效等故障,再空载通电试练无误后方可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G:
我想也是要上电预热一下,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