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电源模块  CPU 315-2DP   DI-32DC24V输入块  DQ-32DC24V输出块       请教下大神组态图应该如何写  我现在用的是STEP7-5.5的编程软件
如果方便的话给小弟留点资料或联系方式  谢谢
小弟的邮箱是li512998120@.163.com
硬件组态弄明白了     可是在选CPU的时候又遇到新问题  求解    我现在用的CPU订货号是6ES7315-2AHXX-OABO   固件是V3.3.8的   而我在软件上值找到  6ES7315-2AHXX-OABO  V3.3的

按照一楼的把程序弄好之后下载至PLC打上开关,老天爷啊为什么还是I点有输入Q点无输出  在监视程序上帝啊程序是正常的  输入输出都有     我都想问候他个仙人姥姥了

跪求大神解惑啊     为什啥Q点总是无输出  曾经我一度怀疑是组态没有弄好
崇拜高手

网友A:
资料百度文库里多得很,自己下
百度找过了
  •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硬件组态我弄明白了 现在 ..

网友B:
    找本书一看就明白。
    问题是没有书

网友C:
    买书是最直接的方法。。
    买书现在也来不急了   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书

网友D:
    网上视频多的很----
    网上视频都要密码

网友E:
    硬件组态主要是在右边的图框里选择你型号拖到硬件相应的位置
    不知道在哪里建组态
  •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真诚感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4089.html
    本论坛,就有视频教程
    要密码

网友A:
    step7 版本更新或者 HW硬件更新
    如何更新

网友F:
    那你将此cpu模块组态编译后下载进去看看。
    如果不行,那只能是向供应商索取,或者在线硬件升级了。
    如何在线硬件升级???是否需要重新在个高版本的软件     现在是下载不了的   直接下载的话会弹出组态的CPU为离线在线的是实际安装的模块   两个模块对比订购号 固件版本 站点名称 都没有问题差异   唯有模块名称存在差异
  •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网友F:
    step7的版本升级可以有2种,一种是网上硬件升级,另一种是下载GSD文件升级。
    网上硬件升级的步骤:
    连接好网线
    打开step7软件,打开硬件组态界面
    在工具栏中点击“选项”按钮,并选择下拉菜单中的“安装HW更新”
    选择从internet下载,并执行
    稍微等待一会,等待下载完成。
    选择需要升级的硬件文件或者全部选择,进行安装。(这时系统会提示你需要关闭step7项目,你点击确认。
    等待全部安装完成后,你可以打开step7了,升级已经完成。
    安装HW更新也找不到固件号是3.3.8的      我现在用的是STEP7  5.5的  版本应该也不低了吧
  •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网友F:
    你先按这个3.3的版本把组态下载到cpu里面。
    下载后  监视程序I点输入有Q输出也有  实际在模块上 I点有输入Q点没有输出

网友F:
    就是你在1楼的那个组态,需要编译后再下载的。

网友F:
下载完组态后看cpu模块的指示灯信息,如果有报警SF/BF指示灯亮起,你可以在这个组态界面中选择“在线”,然后点击cpu看里面的报警信息。
在线等待你测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