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现场一台FX3U plc和3个FX 2N-10PG 共同控制4台伺服电机,  现需要编写上位机监控软件, 工控机以选好且现场离PLC距离有点远(>50m), 且没有工业以太网总线, 不知工控机如何和PLC连接, 查了资料, 貌似有两者方式,不知可行否?

    1.  通过 FX3u-ENET-L 这个专用的以太网模块,通过网线连接一对一的连接到工控机,利用TCP/IP通信 ,距离的要求满足了,但查了貌似这个模块要2000多,快抵上一个PLC了,价格稍微高一些,另外编程的难度是不是有大一些?

   2.  通过 一个扩展适配器 FX3U-485-BD,  通过RsS485连接到计算机, 这种方式是否需要在工控机上端装一个RS485 转RS232的街头,通过双绞线连接。? 价格上比较低廉,但是距离上是否满足,另外现场有很多干扰,会不会这种方式干扰比较大?

  欢迎赐教,谢谢。

网友A:
选用FX3U-485-ADP距离可以500米以内

网友B:
注意232转485转换器选择有源的即可,线缆选择双绞线,使用422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232转485转换器选择有源的即可,线缆选择双绞线,使用422模式

不源的,不需要电源,不是更方便吗?

有源的和无源的,在性能上有何区别?

为何不直接用485格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