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说说这指令具体功能,长期奋斗在一线 可以互相学习
qq472463174

楼主(2013-10-21):
MOV D100 K4M500
TO K0 K16 K2M500 K1
如图这2段指令 详细功能说明
外接的是伺服电机 张力控制器!!!!
蚀刻机 清洗机 显影机 PCB 水线 自动化设备
跨国公司 本人常驻泰国 从事工控十多年

网友A:
这就是一个FX2N-2DA模拟量模块的程序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

网友C:
MOV D100 K4M500,结合后面的TO K0 K16 K2M500 K1,这个应该是数值转换写入
具体可参考对应指令分析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求大神说说这指令具体功能,长期奋斗在一线 可以互相学习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