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半个月的问题,没有解决,求教。。。。。。。。

楼主(2013-10-21):
K2600使能高速计数器。。。。。因为有输入脉冲的原因所以输入并联P1的输入点,作用是P1用来检测1S内是否有动作。,。。《机器运料比较慢,所以取1S用来检测空位》 T1工作说明空位了,空位就把数据传送比较,和复位高速计数器清零等等
用一个感应开关,充当开始和停止,还要检测数据。。。头都大了,求思路

网友A:
问题还没有说清楚,
看你的说明,就要用到上升沿指令,计数器 移位指令

QQ:84818626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知道检测结束和开始

网友B:
时间不一样啊,有两个可能,假设5个工件的间距小于1秒,5个与5个间的时间大于1秒,通过时间判断。

网友C:
晕,不是有比较长的间隙么?

楼主:
我想到了,现在可以检测到空位了,靠时间来判断

网友D:
有点麻烦,不如自己掏钱买多个感应器

网友E:
开始和停止的脉冲用来作计数器的计数和身计数复位
如果用变频控制额定速度的话,计算出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就能算出产品之间的距离数据
这个思路行不行呢

楼主: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安装空间有限,我选的还是光千头,M3的,被检测的物体太小

网友F:
光就你给出的图片说明,如果这个传送带速度比较恒定,则可以采用你自己的那套思路。就是采用检测开关的下降沿开始计时,当时间大于一定值则判断为检测结束。
至于检测个数这个倒简单了,结束采用你这个下降沿+1的指令(INC)。
lvhonjun

网友G:
传送要用伺服或步进才做得出,用变频的话,空格那里算得出来,也不够准确

网友H:
这个有点意思
有点像从COM口那里接收数据的时候通过定时器来判定一串数据的起始位和结束位一样,如果套用那个思路,要满足几个条件:
1计时工件的间隔要一致的
2.一串工件的数量也要是一样的
3.两串工件之间至少要两个工件的距离的间隔
你问题上说明的条件不是很明确,就先不讲那么多了,后面大家细细探讨探讨~!

楼主:
物品是匀速移动的。中间物品间隔有15个。一个物品的距离是1MM,也就是15MM的距离。

网友I:
在产品移动轨道上加装挡料放料气缸,首先挡料气缸动作挡住产品, 5颗产品必定是固定位置,当累计到5颗位置时(在此位置安装的传感器亮),第二段挡料气缸动作挡住后边来料,第一段执行放料动作,循环进行即可。

楼主:
解决了。。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J:
一句“解决了。。多谢各位帮忙”就没了。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句“解决了。。多谢各位帮忙”就没了。有点......。
主页更新了,兄弟。。。 只是大概思路,里面还有好多细节我还需要完善

网友A:
若是你需要检测之间的距离,你最好的不要用时间来做,不会很准确的,因为你的生产线在加速和减速的时侯,你就出问题了,而且这次开的速度和下次开的速度会有很一致么,
最好的方法是在线上加装编码器,使用编码器来检测之间的长度,不管你线上速度怎么变化都没有影响,编程思路简单,只要写好运算就可以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