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上载问题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10-21):
我公司有一台海泰克PWS6A00T 触摸屏 知道密码 点上载应用后 有是上载一半 有时到70%就通讯错误 人机显示time to 求高手指教怎么回事 ?什么原因,不连接电脑点拷贝输入密码后 开始显示 LINK TO PWS 过一会就TIME TO 我以前自己做不会啊 怎么回事 谢谢高手指教 急

楼主:
有没人知道啊 ?????????????????我用的是USB 转232串口

网友A:
将串口波比特设置大点。

网友B:
USB转232的问题,有时转换头不是太稳定。

网友C:
是的连接线有问题哦,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上载一半就超市,换了个线就可以了

网友C:
问下你,上载程式,拨动开关怎么设置啊,怎么设置拨动开关进去系统目录,上载程式

网友D(2013-11-20):
有没有富士屏的软件

网友E:
有没人知道啊 ?????????????????我用的是USB 转232串口
海泰克上载问题 求高手指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