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无相对绝对指令,怎么去控制伺服走位呀

楼主(2013-10-21):
FX2N系列无相对绝对指令,怎么去控制伺服走位呀
以前一直在试1N 1S的碰到2N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了,
求教....各位大侠
可以用什么命令来代替相对绝对命令还是怎么弄呀..///????

网友A:
FX2N定位的话,只能用PLSY这个指令。

网友B:
换PLC,用FX3U

楼主:
3楼的兄弟,说说用什么命令去实现多位置精准控制

网友C:
PLSY也是可以做到很精确的。 编程麻烦了点
最好换3u或者1n吧

网友D:
用PLSY 或者PLSR完全可以实现,就是编程麻烦一些。其实相对脉冲很简单,PLSY 或者PLSR这两条指令就执行一次就是相对当前位置的位移量,绝对脉冲的话,你可以先给一个原点位置,然后如果你想要执行绝对位置的话,你可以先用你设定的绝对位置值和当前位置比较(相减),然后根据这个计算结果去执行PLSY 或者PLSR,方向的判断是:如果设定的绝对位置值和当前位置比较(相减),这个结果是负值那就反向,如果是正值那就正转

楼主:
听起来好麻烦呀,换个认识的PLC,还是用相对绝对命令来编有把握一些.

网友E:
可以加个高速脉冲输出模块吧,不过那个价格,你还不如换个PLC。

网友F:
受教了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