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FX3U 485通讯求助

楼主(2013-10-21):
各位兄弟,现在有一问题求助,现在有一台设备原先用FX2N的PLC通过485通讯控制两个IAI的电缸,现在把PLC升级更换为FX3U的,在原有程序上更改PLC类型,上传到PLC后,PLC与IAI电缸无法正常通讯,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状况的,求教啊!谢谢

网友A:
请上传程序,谢谢!

楼主:
程序已上传,谢谢!麻烦了

楼主:
各位兄弟,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啊?顶起啊

网友B: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程序太长了,懒得看了,如果没反应估计是通讯的问题,换个通讯线试试。

网友C:
请确认 1、FX2N和FX3U用的通讯同是485BD板或485模块?BD板和模块相应的寄存器和参数设置通道不同的,如是需修改程序中相应的寄存器地址。
2、硬件通信接线是否也需变更?
3、电缸侧是否有参数也需变更?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扫描周期拉长与FX2N差不多试试
正解啊!最后发现是扫描周期的问题,但是不知你说的扫描周期拉长如何实现?

网友E:
你是用的485板卡肯定不一样

网友F:
不知道485板是不是一样的,好像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G:
板卡肯定不一样,插都插不上去

楼主(2014-08-14):
谢谢各位的回复!最后发现是扫描周期的问题,3U的速度快于2N的速度,处理存在时差。后来把程序修改如果单独控制一个轴可以实现,但是两轴联动时存在时差会错乱!需要重新更改优化程序

网友H:
不能通信正常,不是你寫的,那別人等于幫你寫的。64645766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