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大家好:
谁知道一机多屏 好弄不  五个屏 屏的程序不同  连接一个PLC 读不同的数据
有那些屏和PLC支持

网友A:
一般屏和PLC都可以的

网友B:
维纶MT系列的触摸屏可以做到

网友C:
步科的触摸屏可以。

网友D:
我用三菱Q系列、主屏proface、从屏信捷,从屏有6个
还用台达DVP和信捷人机做过

网友E:
性价比好的就显控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