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步进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3-10-21):
参数自整定。。
是不是这样的,初次连接上电机与通电后,都应该使用这个功能。让驱动器自动协调新电机?自动调整参数?

网友A:
这个驱动器比较智能吧,按说明操作就好了,一般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输出相数,电压,电流匹配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以前用过日本的步进就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