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dc1040温控表分别接两支不同外型的K型热电偶其中一支温度显示对,一支不对

楼主(2013-10-22):
dc1040温控表分别接两支不同外型的K型热电偶其中一支温度显示对,一支不对是怎么回事。我说明一下表和热电偶都是好的。

网友A:
两个热电偶其中有一个是不是在屏蔽信号上面不好啊。

网友B:
有个热电偶要换了,估计是不良品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楼主:
如果说是不良品的话我已经换了五六支不会都是不良品吧。温度显示正常的那支是个头大的,后面不带线而是带接线盒的型号是WRN,他的阻值是0欧姆,量程是0-1300度。温度显示不正常的那支是个头小的后面带线的型号是WRNT,他的阻值是14欧姆,量程是0-800度。我在普通温控表上试两种热电偶温度都显示正常,在霍尼韦尔DC1040温控表上试两种热电偶温度显示不正常了,在常温下不正常的那支就显示105度了。表上输入信号设置的是K型800度和1300都试过了,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