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开卷和卷取的变频器出了问题

楼主(2013-10-22):
一台清洗机,运行中突然出现故障,卷取停止转动,开卷却反向转动,复位后就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谢谢各种赐教!

网友A:
开卷什么意思?如果带张力控制的只有,放卷和收卷或者称为卷出和卷入。

网友A:
清洗机是处理什么的?

网友B:
要说明问题的所在,说的不清不楚,怎么帮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全伺服卫生巾、尿裤、护垫机机器项目合作,承接多功能卫生巾中包机制造,尿裤垛码机制造
QQ:84818626

求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开卷和卷取的变频器出了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