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3-10-22):
我正用三菱3u的plc调试一台台达的伺服电机,简单的实现电机的正转反转和定位控制,现在困惑的是驱动器跟plc之间的接线问题,希望大侠们帮帮菜鸟。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看说明书呀

网友B:
参考台达相关的伺服驱动器手册接线图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