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可以连接2台触摸屏吗?

楼主(2013-10-22):
FX1N-40MR通过圆形编程口和FX1N-RS232-BD可以连接2台触摸屏吗?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可以,RS232是点对点1:1,不过可以同时使用编程口与RS232分别和二和两台人机连接

网友B:
是可以的, 我弄过了

网友C:
用485的能带N台

网友D:
如果两个触摸屏是独立的应该可以

网友E:
一般来说都可以连接好几台,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用PLC连接其中一台触摸屏然后在第一个触摸屏连接第二个触摸屏就可以达到你要的功能,前提是两个触摸屏必须有通信接口也就是网线接口

网友F:
可以的,用两个触摸屏,一个触摸屏和PLC的编程口通信,另一个触摸屏和PLC的232BD板通信,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G:
8楼正解,方便快捷

网友H: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I:
完全没问题,加个FX1N-422-B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