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今天接了星三角电机接线盒里6根线没有接线柱和线号 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只好通上电试了  之间都短路了好几次了  接触器都快烧坏了  我想求一个好的办法  希望以后能不用在带电试了

网友A:
电机的六个接线柱应该是分成两排的,上边一排下边一排,同一侧的应该同为首段和末端,用万用表量同一排的应该不通,上下量通的为一相的首端和末端。

网友B:
电机的六个接线柱应该是分成两排的,上边一排下边一排,同一侧的应该同为首段/末端,用万用表量同一排的应该不通,上下量通的为一相的首端和末端。

楼主:
是一个破电机  我能找到三相绕组  但是不会找头尾线 请师付们指点  电机上的线都乱了  给新电机不一至

网友C:
接错会 烧电机的。

网友D:
要机械表才行,三相分出来后,随意分出头尾两组线头,接在万用表上,转动一下电机主轴,万用表针mA档有摆动就说明有头尾分错了,做记号调换再试,直到试出为止
  • 下载积分:+1(崔心顺)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付玉明) 真诚感谢!   ..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E:
    最笨,也是最准确不会出错的办法就是拆开电机看里面的线头,线头都是三个头在一起,三个尾在一起引出来的
    追求卓越
    海纳百川

网友F:
    用ma电流头尾判断;百度一下;有清清楚楚的说明;我实验过;正确;
    真诚到永远

网友G:
    三相绕组测出后,有指针式表也叫是机械式表,打到DC,MA档上,正负表笔接在任意两相绕组的两引线端间,另外的四根引出线可随便串联接成三角形接法,用手缓慢而均匀地转动电机轴,观察表万用表的指针押运不大,说明三角形接的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重新接线,表不动。直到表针摆动不大。这是万用表法,还有电池各灯泡法。
  • 下载积分:+3(付玉明) 真诚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相绕组测出后,有指针式表也叫是机械式表,打到DC,MA档上,正负表笔接在任意两相绕组的两引线端间,另外的四根引出线可随便串联接成三角形接法,用手缓慢而均匀地转动电机轴,观察表万用表的指针押运不大,说明三角形接的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重新接线,表不动。直到表针摆动不大。这是万用表法,还有电池各灯泡法。

    不懂!

网友I:
    万用表的电流档串接于同一绕组,然后手盘动电动机(按规定运转方向),则电流正方向端为头,电流负方向为尾。再分别用上述方法确定其它两相绕阻。
  • 下载积分:+3(付玉明) 真诚感谢!

网友J:
    这是电工的一项基本操作方法,电机的首尾端测量。百度一下这知道了。

网友K:
如果电机拆开方便的话,还是打开看就一目了然了。实在不行就只能用万用打到电阻档一根一根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