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JOG与微动

楼主(2013-10-24):
QD75上的JOG运行与微动运行有什么分别? JOG用Y8,Y9驱动...那微动用什么驱动? 坐等大神

网友A:
微动用手轮发脉冲啊

网友B:
是一个东西啊,微动设置的脉冲少一点就是微动了

网友B:
程序一样的写,脉冲多少的问题

楼主:
Cd.16设置值为0时是JOG运行....非0值时就变为是微动运行

网友C:
JOG:按着就走,松开就停。
微动:每按一次,只走固定距离,即使一直按着也不再走;下次再按,就再走一次固定距离。
JOG与微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