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接近开头的用法

楼主(2013-10-24):
哥们。。我想问一下磁性接近开关(只有两条线)在plc上是怎么用的。接线方法。。。

网友A:
如果是NPN型的,一根线接0V,一根线接X就行了。

网友B:
三菱的PLC 的话,一根接OV 一根接X点,如果需要磁性开关,我这里有,Q 990617982

lvhonjun

网友C:
只有两条线的话,随便接,一条接X,一条接共线,不亮的话两条线反一下就OK
下载积分:+5(和谐共赢) 热心助人!

网友D:
就当做一个开关来用

网友E:
楼上正解 不过我都是用中继转一下

网友F:
3楼正解,顶一下3楼
zsh340

网友G:
楼主是搞电气的吗?

网友H:
3楼对,磁性开关2根线,棕色接X,蓝色接COM。

网友I:
磁性开关一般有二种方式:
1)干璜管。不需要考虑极性
2)霍尔元件。需要考虑接线的极性
实际上常用的各类传感器,你只需要考虑连接高电平(棕色)和参考点(兰色)和信号(黑色、其它颜色),这样来选择你PLC连接的方式。如果是三菱FX系列的则棕色接X***,兰色接COM(二线制)。
下载积分:+1(zhaicl) 好贴好贴!

网友J:
注意看是否有带led灯!

网友K:
顶一下9楼的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