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如图 压机程序润滑故障开关不是相当于没用了?可以将两条写成一条?这样导致开机一会就会润滑报警。求解,多谢

网友A:
这样确实一直都是报警的啊

网友B:
油泵启动后只要故障开关在25秒内必须通断一次就不会报警,如果开关超过25秒不动作了就会报警,程序没问题。

网友C:
先把润滑故障开关的动作机理搞清楚。

只要油泵工作,润滑油在流动,故障开关就会连续通断,但通断时间都小与2.5秒,所以不会报警。

如果油泵工作而油不流动,则故障开关不管是通还是断,都会报警。

海纳百川

网友D:
3楼分析正确;这应该是一个保护高压电动机轴承的回油程序;
真诚到永远

网友E:
学习一下啊,欧姆龙PLC写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润滑故障开关的动作机理搞清楚。

只要油泵工作,润滑油在流动,故障开关就会连续通断,但通断时间都小与2.5秒,所以不会报警。

如果油泵工作而油不流动,则故障开关不管是通还是断,都会报警。

恩,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泵启动后只要故障开关在25秒内必须通断一次就不会报警,如果开关超过25秒不动作了就会报警,程序没问题。

明白了,多谢~

网友F:
明显出现了油开关连继导通的现像,2.08一常开,一个常不分别串在T18,T19的启动回路上,不报警就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