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RT,我理解就是不同模式对不对?

网友A:
宏是一组预先定义的参数集。 应用宏将现场实际使用过程中所需设定的参数数量减
至最少。 选择一个宏会将所有的参数设置为该宏的默认值。除了:
• 参数组 99: 启动数据参数
• 参数锁1602
• 参数存储 1607
• 通讯故障功能 3018 和通讯故障时间 3019
• 通讯协议选择 9802
• 参数组 51…53 的参数
选择一个宏后, 可以用控制盘手动改变其他需要更改的参数。
通过设置参数9902 APPLIC MACRO (应用宏)的值选择被预定义参数的应用宏。默认
值为1,对应为 ABB Standard (ABB 标准型)应用宏。

网友B:
一些专用的功能块

网友C:
功能块啦,哈哈

网友D:
1楼说得对。

网友E:
老外就是故意搞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