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5个伺服电机,只有其中一个上电就[缓慢转动,根本就没有发脉冲!这是什么情况,请各位大师给解答一哈,万分感激!
Mr Zhu

网友A:
拔下PLC的控制线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柴华

楼主:
我把旁边好的与这个电机同样型号的电机线全互换了,旁边的就是好的不会缓慢移动,但原来缓慢移动的还是老样子?
Mr Zhu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旁边好的与这个电机同样型号的电机线全互换了,旁边的就是好的不会缓慢移动,但原来缓慢移动的还是老样子?

那就是坏了。

网友C:
看看增益值啊,看一下P02的值在速度、位置情况下不一样啊,。我好像记的是P02,所以你在找手册看看,还有使能开关是否ON状态

网友D:
伺服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E: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F:
你这两台伺服的负载应该不一样吧,是不是有一台的负载偏心,造成不平横,伺服上电时由于这个原因造成驱动器基极封锁,不能使能。你可以这样试一下,上电后伺服缓慢移动时,用手扳一下负载端,阻止他移动,如果伺服停下来了,就应该是我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G: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H:
看看电源线、编码器线缆屏蔽线有没有连接好,对编码器造成干扰

网友I:
把旁边好的伺服驱动器对换一下看看,确定是伺服驱动器还是外围原因,缩小范围再进行下一步的原因查找。

楼主:
伺服已经初始化了,就是不行!
Mr Zhu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线路问题!
Mr Zhu

网友J:
如果确定上位机没有给指令,那么可以确定是干扰引起的,主要检查一下接线,主要是接地

网友K:
把增益降下来

网友L:
解决了就给大家分亨一下嘛 !

网友M:
伺服驱动与伺服电机相续不对

网友J:
这个叫干扰,主要是线路引起的,把电源线和编制器线的地线好好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N(2014-01-08):
这一般都是干扰引起的,把电源线、信号线、编码线接地就行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O:
你伺服参数    看看是否位置控制      我怀疑你的是不是速度控制模式       如果不是可以考虑 干扰引起的       例如   你可以把伺服电机的脉冲线拆下  不要接   刘下 伺服ON  的线   让电机处于锁住状态   看看电机是否还会移动      如果不动那就是脉冲有干扰

网友P:
你是什么型号的松下伺服我也遇到过同类问题两次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我们用的是六台伺服有一台乱动,然后报警过载,第一次用的松下伺服软件连接驱动器调节参数,第二次自己都不知调到哪个参数调好的

网友Q:
干扰,还是干扰,有干扰信号进入脉冲输入口了

网友R(2014-02-21):
信号干扰原因造成

网友S:
干扰问题  脉冲接线和24V电源线 用屏蔽线 屏蔽层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