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威纶mt6070ih-2wv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13-10-25):
如题,用普通USB线可以上传下载吗?,用U盘下载具体如何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请高手用详细图带说明。万分感谢

网友A:
普通USB打印机线不可以下载。

网友B:
用mp3的数据线可以下载

网友C:
用移动硬盘的USB线就可以下载,没啥特殊要求

网友D:
详细来说,就是那个mini-usb口就是下载口了,找个对应的usb线连接了,选择好通讯方式什么的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E:
MT6070ih支持USB下载,插上数据线后根据向导提示安装驱动后就可以连接HIM了。。。。。。

楼主(2014-02-18):
引用 网友D:
详细来说,就是那个mini-usb口就是下载口了,找个对应的usb线连接了,选择好通讯方式什么的就可以下载了
用手机的充电数据线可以吗,一端是USB.另一端接口可以插入那个触摸屏上的MINI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