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

楼主(2013-10-25):
电磁感应器SENSOR可以直接接24V和0V吗?
我在接亚德客两线感应器sensor,把24V和0V直接接到sensor的棕色和蓝色线上,在用继电器接信号到plc,可是感应器sensor一下子就冒烟了,貌似已经烧掉了,为什么啊?

网友A:
短路啦,0V接继电器线圈一段,24V接开的正,另一个头接剩下继电器那个点

网友B:
郁闷,把继电器线圈和感应器串联后接24V呀,
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啦,0V接继电器线圈一段,24V接开的正,另一个头接剩下继电器那个点

我用的是两线的感应器啊

网友C:
你是电工吗

网友C:
你连基本的基础有木有

网友C:
两线的传感器0V接继电器线圈一端,24V接开的正,另一个端接剩下继电器线圈一端

网友D:
棕接X点,蓝接0负一般都这样
zsh340

网友E:
两线制磁感应器是要串接在电路中,而不是并接在电路中啦、、、、
三线制磁感应器可以并接在电源上,而另一根线是OUT信号。楼主这是电控常识啦

网友F:
接错了,两线和三线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