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5):
Q PLC模拟量模块 指令Un\G0的U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模块所在的插槽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所在的插槽号

FX系列的才是单元号,Q系列的是不是该单元的起始地址号的首位数

网友B:
Un : 起始 I/O位置
I/O位置0020--->U2
I/O位置02B0--->U2B
lvhonj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 : 起始 I/O位置
I/O位置0020--->U2
I/O位置02B0--->U2B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