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走出一条马鞍形的轨迹,用PLC容易实现吗

楼主(2013-10-25):
如下图所示,要把2根圆管焊接在一起,用什么类型的控制器实现比较方便
台达PM系列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的
这个轨迹跟切割是一样的,台达有这个案列

网友B:
相贯线焊接???

网友C:
我有现成的程序,需要可以联系:qq1270744095

网友D:
用机器人来做吧,要不用运动控制器

网友E:
伺服应该可以吧 走圆弧?
男儿当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器人来做吧,要不用运动控制器
机器人成本太高,做专机划算点,现在主要不知道用PLC来做圆弧插补行不行,心里没底

网友F:
圆弧插补???

网友G:
台达的20PM可以的,有圆弧插补功能的,我们公司用过直线插补功能的

网友H:
用数控系统更划算,大概也在3-4千块,曲线用PLC比较难做,特别的是不是固定的图形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