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加热管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三根380v的电加热管接成三角形接法,如果有其中一根加热管断线,要让控制三根加热管的接触器跳闸,该怎么做。

网友A:
加个电流互感变送器,通过判断电流来控制

网友B: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用个零序电流互感器就中

网友E:
加电动机保护器,最简单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F:
加热继电器!

网友G:
热继如何检测到无电流呢?说说原理

QQ:84818626

网友H:
用温控器可以用它断路检测

网友I:
1楼、2楼的方法都行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J:
用电动机保护器或用零序电流保护,但在三角形电路中作零序保护零要用三个电容作人工中心点
才行,楼上建议用零序电流瓦感嚣比较方便.

楼主:
就是我想用继电器做一个,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K:
加一个热计电器,
光军

网友L:
从理论上讲,采用零序I互感器比较好用,不过可能不好保证三相电流完全平衡,也就是说,零序互感器会有电流流过,只不过多少不好确定,需要设置一下才行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M:
2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用电动机保护器或用零序电流保护,但在三角形电路中作零序保护零要用三个电容作人工中心点
才行,楼上建议用零序电流瓦感嚣比较方便.
[/quote
零序电流瓦感嚣怎么检测?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用个零序电流互感器就中

零序电流互感器怎么检测?

网友O:
就用电流检测就好了

网友P:
用零序应该比较合理

网友Q(2022-11-28):
用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有报警立即断电 或者外接蜂鸣器报警 三相用UL3  单相用US17 UL3-C.pdf (2063 K) 下载次数:8
浪子海风

网友R:
引用楼主longfei1982于2013-10-25 12:10发表的 请教一个电加热管的问题 :
三根380v的电加热管接成三角形接法,如果有其中一根加热管断线,要让控制三根加热管的接触器跳闸,该怎么做。

用三根热敏电阻加一个继电器,通过温控表的上限报警来控制继电器给电.
优伤的菊花

网友S:
三相3p漏电保护
B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