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状态元件的标签按下后跑位

楼主(2013-10-25):
如图,元件是多状态元件。
2状态是复制的1状态,所以什么对齐方式都是一样的。
而且调节对齐方式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求解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選中文字后移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中文字后移動即可
什么意思,说明白点嘛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B:
選元件2状态中文字后移動即可。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選元件2状态中文字后移動即可。”
三楼的意思是否如我图,在状态1中文字前面加上几个空格?
加了空格还是有移位偏差啊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D:
选中文字后,拖到你想要的地方,重新保存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