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1N与IC读写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3-10-25):
请教各位大侠 , 在做个PLC与读写机通讯 。 请问 读写机反馈回来的十六进制是 一个字一个字发送的 11 01 10 01 10 00 11 01这样的数据 怎么组合成16进制数 请大侠们给小弟指条路 跪求

网友A:
看的不是太明白,一般外部仪表反馈的都是ASCII码,转成BIN就可以了,也可能还要用到逻辑运算等指令来处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太明白,一般外部仪表反馈的都是ASCII码,转成BIN就可以了,也可能还要用到逻辑运算等指令来处理数据。
读卡机会自己转换 反馈回来数据的也就像这样 两个字两个字显示 我上手册截图

楼主:
通讯成功之后 PLC发送请求 和命令 读写机自己可以转换ASCII码 但是当读到ID卡的时候 反馈回来的16进制数 是两个两个传送过来的 。 也需要读取和把数据写进IC卡 到时候也是要把16进制数 拆分成两个字两个字 然后才可以发送 就是不知道这些数据 要怎么拆分和组合 成一个16进制数
1N与IC读写机通信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