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3-10-25):
我用PLC控制伺服,并且接了伺服定位完成信号。
在实际中偶尔会出现位置偏差的情况。偏差频率不定,有时几分钟一次,有时一天都没事。
比如PLC已发完1000个脉冲,可电机停止在不等于1000脉冲的位置,而且定位完成信号已经接通,位置偏差后造成下一步动作报警。

问题:

1  伺服电机未移动到上位机脉冲个数怎么会停止转动?

2   定位完成信号又怎么会接通了呢?

3   怎样知道伺服电机确实走到了目标位置?

现在一直在找这个问题。

(欧姆龙CP1E      松下A5伺服。)

以前用台达伺服,监控反馈脉冲很直观,松下A5反馈脉冲看不懂。

pr0.08    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数: 设为2000
pr0.11   每旋转一圈的输出脉冲数:设为2000
pr5.03=0
监控反馈脉冲时完全与指令脉冲数不一样。

先按3楼讲的慢慢处理吧。

网友A:
建议楼主监控一下A5接收到的脉冲数,应该是脉冲发送数和实际接收数有差异
xghjiayou

网友B:
电机太小了!

网友C:
问题有好多!!1:脉冲电源问题,即脉冲电源电压不稳定。2:配线问题,即走线不规范存在干扰。3:电机选型问题,即电机功率选择过小。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1(791891)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D:
    路过学习了,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以前用台达伺服,监控反馈脉冲很直观,松下A5反馈脉冲看不懂。

    pr0.08  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数设为2000
    pr0.11 每 旋转一圈的输出脉冲数设为2000
    监控反馈脉冲时完全与指令脉冲数不一样。

    先按3楼讲的慢慢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