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窗口宏怎么旋转角度

楼主(2013-10-25):
窗口宏
大师们,我在网上下了EPLAN P8的窗口宏和符号宏,插入后我想把他转90度怎么转,有知道的回答下,谢谢。
如图所示,我想整体做个90度或者270度旋转。

网友A:
放元件的时候,按住ctrl,鼠标移动就可以旋转了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A:
如果已经放好,可以看看能否切换 变量A 变量B ……

爱家爱china

网友B:
放置的时候 可以按TAB键 直接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