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泡沫的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2013-10-25):
现在想用电阻丝做个破魔切割机,有几个电阻选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泡沫切割的安全温度要小于200度。电阻丝的长度是2米。电阻丝的温度在100-200之间调节。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种型号的电阻丝,最高度只能到200度?

网友A:
弄个可控硅,调节电压就可以了,电阻可选范围就大了

楼主:
刚刚在淘宝上也找了一个可控硅的。问了好多买电阻丝的,他们都说电阻的规格,。。。我想最起码也有个电流大小或者功率大小吧,要不然电阻丝烧断了怎么办?
我现在电阻丝准备用36V的电压。电阻的表面温度这个有没有个表格啊?要不然操作的时候吧电压调到最大,温度超过200度,泡沫有可能烧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