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变频带多台电机同时启动,调速,停止。

楼主(2013-10-25):
一台三菱FE-D700 3.7KW的变频器能带动8台 SEW 0.37交流异步电机同时启动,运行 ,调速,停止码?接线是变频器U,V,W分别接1-8台电机的U,V,W。在变频器和电机的接线间接上8台过载保护器。每台过载保护器的常开点并行接入PLC的一个点作为报警。变频器启动由PLC控制,频率由变频器面板上的电位器调节。这样的接线有可行么!

网友A:
这样不太好,应该至少分成两组同时启动。可以电话咨询一下三菱的变频器技术支持,要算启动电流的。

网友B:
8台,没必要吧!这么省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应该可以,变频器功率再大一点

楼主:
需要的是8台变频器同时调速,8个电机控制的是同一生产线。

楼主:
问过三菱的技术部,他们说这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