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有人说运用PLSY\PLSR指令只能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是吗?

楼主(2013-10-25):
请问高手,有人说运用PLSY\PLSR指令只能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继电器输出的不能用,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手册上好像是这样说的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肯定不能用啊,除非你的输出频率不超过5Hz

网友C:
当然
只能晶体管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的PLC也可以用(控制伺服,步进那肯定是不行的),就是频率低,我们做的震动小气缸就是在三菱MR的PLC上用脉冲指令完成的。

网友E:
可以用,但是要改装, 非官方的哦, 有兴趣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F:
呵呵,不可以滴

网友G(2013-12-13):
脉冲输出只能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H:
记得家园里有位兄弟自己动手把继电器输出的改成晶体管的。。。

网友I:
脉冲指令一频率般都很快,继电器反应不过来啊,除非你很低的频率。

网友J:
确保继电器不是固态继电器,否则只能用晶体管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