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一个接近开关,如何检测后,只当一个开关量.

楼主(2013-10-25):
我想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一个金属经过,但只需要给Plc一个开关信号(因为金属物体面积太大,而检测开关头太小,检测后输出,还停留很长时间),我用的是OMRON 的PLC 如何设置.

网友A:
用个上升沿就可以了,也可以用过时间去控制

楼主:
OMRON上升沿指令是什么?

网友B:
OMRON 上升沿DIFU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C:
学习了。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楼主:
OK了,谢谢家园的朋友们,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