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与欧姆龙PLC问题

楼主(2013-10-25):
新手上路,弱弱的问一下大神门,三菱与欧姆龙PLC]的输入端电源是来自于外部的还是PLC内部的?学的时候都是教室模拟机,没怎么注意?望高手指点?还有输出端呢?

网友A:
二菱的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

网友B:
小型plc一般自带24v电源。用时注意负载

楼主:
怎么回答这么少啊?各路大仙帮助帮助我这个土地吧!

网友C:
不同型号,不同系列,不一样的,
本站置顶帖的资料下载区就有免费的手册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