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学习了...三菱步进...原来执行下步条件时.前一步条件要断开.上原程序

楼主(2013-10-25):
如题目.......s20下面的条件我加了m1333脉冲.程序才不会出错误
还有步号要有顺序.....比如s20.s21s.22.s23.不能s20.s22.s21.s23.不然的话程序会弄跳
还有下面步会出现的条件..上面一定加一个辅助继电器的条件..不然执行到下面步时候...上面步的条件也激活了...然后就2步同时往下面跳
还有条件最好用脉冲
擦...乱七八糟的问题....
难道plc是高仿的...FX 2N 60还是供应商那里新拿的
副本 - 副本.rar
abcde12345

网友A:
不会跳,三菱的比松下的爽多了,松下的,被NSTL 和NSTP给搞晕了。

网友B:
打开了,没有程序阿
你打开错误了吧后缀名gpj的

网友C:
呵呵,我一般不用系统自带的步进指令,不够灵活
我都 用置 位复位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