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C200HE的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25):
欧姆龙的C200HE的PLC,用什么通信线下载程序,买了个CQM1-CIF02的线为什么用不了,电脑是带串口的

网友A:
用USB-CIF02的数据线 要驱动一下 注意通讯参数和通讯端口必须一致

网友B:
我装的是这个驱动 可以吗 我用驱动精灵搜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已买9针头可以做,
请问3楼,自己做是如何接线的
liguangfu

网友D:
手册上有,多看手册

网友E(2013-12-01):
CPM1-CIF01就可以了

网友F:
用plc的数据线呀!
买PLC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