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类型的选择

楼主(2013-10-25):
三菱伺服放大器一般都是三相200V的,但是国内都是3相380V的电源,所以要加变压器。但是变压器的型号有很多种,什么BK,JBK什么的,不知道大家在选型时一般都选择什么类型的变压器。

网友A:
普通的380/220/200伏的隔离变压器就行,只要容量满足要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