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限流电阻问题。

楼主(2013-10-25):
PLC只有DC24V电源,步进是5V脉冲,要接一个限流电阻,我接在了PUL+上面,PLC输出0V脉冲接PUL-
可是我看网上接线图,限流电阻都是接在PLC脉冲点上。
有什么区别吗?小弟不能分析。

网友A:
只要达到了限流的目的,接在电路的前还是后,还是中间部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接那里不要紧,只要达到了限流的目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