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5):
$u10105 = 0 (W)
$u10130 = 0 C:2(FILL)
$u10133 = 0 C:9(FILL)
;
$u10138 = 9874123U (D)
$u10138 = $u10138 (D) BCD
IF($u10132 == $u10138) LB 100 (W)
$u10132 = 0 (W)
$u00100 = 0 (W)
$u00101 = 9 (W)
$u00102 = 0 (W)
$u00103 = 0 (W)
SYS (SET_MOVLP) $u00100
;
$u00021 = PLC[M03072] (W)
;$u00021 = 0080H : 僟僀僾儗僗僩俷俹
JMP LB 55
IFNZ($u00021 & 100H) LB 5 (W)
LB 55:
;
;僷僗儚乕僪堦抳帪丂旘傃墇偟愭僗僋儕乕儞俶倧愝掕
;$u00020:扨埵曄姺僼儔僌
IFNZ($u00020 & 4H) LB 0 (W)
IFNZ($u00020 & 8H) LB 0 (W)
IFNZ($u00020 & 10H) LB 1 (W)
IFNZ($u00020 & 20H) LB 1 (W)
$u10150 = 41 (W)
RET
LB 0:
$u10150 = 441 (W)
RET
LB 1:
$u10150 = 641 (W)
RET
;
LB 5:
;僷僗儚乕僪堦抳帪丂旘傃墇偟愭僗僋儕乕儞俶倧愝掕
;$u00020:扨埵曄姺僼儔僌
IFNZ($u00020 & 4H) LB 7 (W)
IFNZ($u00020 & 8H) LB 7 (W)
IFNZ($u00020 & 10H) LB 8 (W)
IFNZ($u00020 & 20H) LB 8 (W)
$u10150 = 146 (W)
RET
LB 7:
$u10150 = 546 (W)
RET
LB 8:
$u10150 = 746 (W)
RET
;
LB 100:
$u00021 = PLC[M03072] (W)
;$u00021 = 0080H : 僟僀僾儗僗僩俷俹
JMP LB 75
IFNZ($u00021 & 100H) LB 105 (W)
LB 75:
;
;僷僗儚乕僪堦抳帪丂旘傃墇偟愭僗僋儕乕儞俶倧愝掕
;$u00020:扨埵曄姺僼儔僌
IFNZ($u00020 & 4H) LB 101 (W)
IFNZ($u00020 & 8H) LB 101 (W)
IFNZ($u00020 & 10H) LB 102 (W)
IFNZ($u00020 & 20H) LB 102 (W)
$u00110 = 41 (W)
SYS (SET_SCRN) $u00110
RET
LB 101:
$u00110 = 441 (W)
SYS (SET_SCRN) $u00110
RET
LB 102:
$u00110 = 641 (W)
SYS (SET_SCRN) $u00110
RET
;
LB 105:
;僷僗儚乕僪堦抳帪丂旘傃墇偟愭僗僋儕乕儞俶倧愝掕
;$u00020:扨埵曄姺僼儔僌
IFNZ($u00020 & 4H) LB 107 (W)
IFNZ($u00020 & 8H) LB 107 (W)
IFNZ($u00020 & 10H) LB 108 (W)
IFNZ($u00020 & 20H) LB 108 (W)
$u00110 = 146 (W)
SYS (SET_SCRN) $u00110
RET
LB 107:
$u00110 = 546 (W)
SYS (SET_SCRN) $u00110
RET
LB 108:
$u00110 = 746 (W)
SYS (SET_SCRN) $u00110
RET

网友A:
太长了,无非就是判断值然后先弹出一个重叠视窗,再判断PLC中M3072开始的16位的值,然后决定是显示146画面还是546画面还是746画面而已,没有用到高端宏技术

Good Luck~

楼主:
这个是HAKKO 触摸屏的密码,我想改一下密码。但是虽然密码改了但是以前的密码还能用,就是有两个密码,

楼主:
前辈,请在我发的指令后面,帮我注释一下。就是每段指令的作用。感激不尽。

网友B:
这么长,还是自己看宏指令手册一条条指令自己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