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编写和设置完参数后,Q PLC高速计数模块的计数生效指令Y4指令为OFF,是什么原因,求助高手

网友A:
条件满足...................set y4 !
坛内有篇QD62的ppt,可搜索看看!

另:短时间内想搞懂所有产品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满足...................set y4 !
坛内有篇QD62的ppt,可搜索看看!

另:短时间内想搞懂所有产品信息量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