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变送器如何与FX2N-2AD接线?

楼主(2013-10-26):
请教:压力变送器为4-20mA信号,1根电源 、1根信号 、1根地线。如何与三菱的FX2N-2AD模块接线?

网友A:
串到里面
24V+接变送器+ 变送器—接模块
哪块—接24的负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没看懂,大虾能画个图吗?

网友B:
+24V--------------DC24+(DC24V電源)
0V-----------------DC0V (DC24V電源)
COM--------------DC0V (DC24V電源)
OUT---------------I IN
下载积分:+3(000518) 真诚感谢!